请用过GU365的指导一下,一给油门就掉电

楼主(2009-12-28):
今天,有时间把GU365给装上了,好不容易弄懂了怎么调整设置,设置好了后,一给油门,就掉电了。和yingd说的一样,但我还是不想外加
陀螺仪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7922&highlight=gu365
这位朋友就,没有用,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也是不带尾
舵机
,电调不断电

网友A:
我以前用过365
是这样的情况:慢慢给油门没问题,突然油门加大或突然减油门或者快速来回打舵就有问题了,365系统供电不足导致系统重启,此时飞机失控,过会就有好了。这个问题害我炸鸡。。。。 后来淘了个ubec装上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慢给,到一半也是断
是不是电调供电不足呢

网友A:
出现问题时症状是不是指示闪烁后又长亮,如果是就和我原来的一样,买个外置供电器就好了。问题出在电调上,泰式原装的电调就没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用4节电池做电源(6v)给365供电试试,注意正负极!!!谨慎操作。找一个备用的舵机插头接上6v电源插在365多余的插针上给365供电(我当时就是这么测试的)。电调照样插上原来的位置。然后观察,问题解决就是供电不足导致的。如果问题照样存在就不知道是不是供电不足了。有不明白之处可以问我。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了
我明天再试试

网友B:
原帖由
xiangbinzh
于 2009-12-28 19:57 发表
我明天再试试
不用试了,你就按
R/Cboy
的方法,去taobao.com上买个UBEC安装上就行了。
我去台湾网上查了,是原装电调的问题,原装电调的内置BEC很差的。
所以需要外接。
我现在就是,只是用了两个原装电调,一个是电调,一个是BEC。
原理是一样的。作用也一样。
以前我推油门快点,就会有颤抖,现在怎么推,都没有问题。
别外,你要特别注意,要调好桨的螺距。我现在的飞机,让我调的,很小很小的声音,或以很清晰地听到风的声音。
有副翼的做不到。

网友C:
这飞机要注意,最好别弄3d。

网友B:
加了外置BEC,可以飞所有的动做。
那个原带的ESC 的内置BEC有问题。
举列:
前一段时间我飞有副翼,当电池要用尽时,就会有规则地摆尾,
当时不理解。
后有装无副翼,发现这个问题,上网一查,台湾论坛也有这个问题。
后来,我用1800电池来飞,又出现了问题,飞机象疯了一样,可是之前我在无副翼上能飞呀。
于是,改装了一个坏了的ESC做外置BEC,一切OK了。
没有办法,买了个UBEC,一切正常,再也不出现问题了。
如果你不上UBEC,你加油门时,尾会摆,就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