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把测试的电压电流传到电脑上显示曲线的东 ...
请问有没有可以把测试的电压电流传到电脑上显示曲线的东东?

楼主(2009-12-28):
我需要这样一个东西:有一个电压测量端口、一个电流测量端口,测量的结果在电脑上显示为两条曲线(电压电流各一),(电压测试在20V以内,电流在2A以内的)。并可以保存曲线。
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套件?价格在150以内的?

网友A:
问题是你需要的曲线的精度有多高…… mV还是V级别?
我记得工控板有现成的模块用RS232或者RS485进行PC通信,通信了你用啥软件采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