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究竟怎么调试?

楼主(2009-12-28):
我的控是DSX7,配GP750,和520.也有配过262HP。一直以来调感度没有效果,都是锁尾过度的现象,只好通过磨短尾桨调大桨角来控制尾巴不摆。有谁和我的配置一样,调好的请讲一下方法部骤。指导一下老头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DSX7,配GP750,和520.也有配过262HP。一直以来调感度没有效果,都是锁尾过度的现象,只好通过磨短尾桨调大桨角来控制尾巴不摆。有谁和我的配置一样,调好的请讲一下方法部骤。指导一下老头万分感谢!

不会吧?建议确ren一下感度通道是否真的有效,可以接一个舵机然后调整感度看看舵机动不动。

网友:
涓嶆槸瑕佺(鐭熬妲冲憖.

网友:
鍓涚敤涓婃柊闋儚灏卞洖浠

网友:
不知為何手機回帖會亂碼了,怕別人不清楚現在改用電腦再說明一下。我的750都是有鎖尾過度,調底點吧

网友:
老头是不是把感度的通道设置的不对啊,750很好调整的。

楼主:
请问楼上感度怎么设置的?老头真的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