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铭牌电机如何确定其电压,功率和电容

楼主(2009-12-28):
最近购得一台二手无铭牌电机,电机高105;长145(不含轴);底座85X112;轴径14;转子直径45;定子线槽24;线径约1(单位均为MM)。哪位大侠能告知该电机的电压,功率。如果是220V的需配多大电容。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忘了说了。定子引出线共4根分别是D1,K1和D2,K2。买来时在D2,K2上有一根连接线。我按照220V的接线加了一个4微法的电容上去,结果一通电就烧了保险丝。

网友:
有D1,K1和D2,K2是单相电机.上个图.我帮你看看

网友:
一般你说的个头,大概在60w。220v的电机线径应在0.3以下。【主绕组】。可能是单相100v的。试试看吧。

楼主:
图来了

买来时K2,D2接线柱有短接线

楼主:
还有几张

楼主:
怎么都不理我  草包君快来呀

网友A:
370....550

网友:
单相二极的电容10-35微法。

网友:
不了解 不过照相水平一般 电机照的不怎么清晰  橡皮泥盒子照的却 呗清晰

网友B:
我现在安装了一个砂轮片的交流电机(220伏、120瓦、2800转/分),是从塑料焊接器上拆下来的鼓风机电机,外面的接线排和你的照片里面的一样。不过我没有看见这个电机有“电容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安装了一个砂轮片的交流电机(220伏、120瓦、2800转/分),是从塑料焊接器上拆下来的鼓风机电机,外面的接线排和你的照片里面的一样。不过我没有看见这个电机有“电容器”啊。

请问老工人电机上用了多大的电容
这台电机买来是就是光杆一个

网友C:
你万用表测量D1和D2阻值几大,K1和K2阻值几大,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0....550

同意。4个头分别是主绕组和副绕组,电容估计20左右,不要大了,接线图坛里有,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万用表测量D1和D2阻值几大,K1和K2阻值几大,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回复。D1,D2阻值1欧,K1,K2间阻值2欧

网友:
550w.单相2极.2800转.标配电容10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工人电机上用了多大的电容
这台电机买来是就是光杆一个

  我那个电机外面没有电容器(里面也不可能有吧?)。电机直径110MM左右,长220MM左右,是从别人那里要的。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电机,小的没铭牌中心轴高60 大的中心轴高80,两个电机都没有电容运转正常。小的打开看过里面也没有

网友:
无电容单相电机分罩极式和分相式,而分相式又分为离心开关启动式和差动继电器启动式二种。我的都有是离心开关启动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图接线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电机外面没有电容器(里面也不可能有吧?)。电机直径110MM左右,长220MM左右,是从别人那里要的。

分项电机没有电容,启动线圈的线径比主线圈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这个电机里面的线圈都一样粗细,直径约1毫米,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里面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