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艾特MD500大拉吗的电调是多少A?

楼主(2009-12-28):
请问各位老师艾特MD500大拉吗的电调是多少A?

网友:
正想进个MD500! 能说说性能吗?谢谢

楼主:
性能不错就是配件太贵

网友A:
谢谢 不知LZ是哪款的?是迷彩的吗?
LZ配件都买了哪些东西?

网友B:
1:建议别买艾特的MD500,很垃圾的,结构上问题很多,不要说机架上的问题,单是旋翼头上的问题就多的很,炸一下就完蛋,配件少,还非常贵,真想玩这个机机的不怕烧银子,玩一下是可以的
2:它的电调输出多大? 这样说吧,它的MOS管用的2个7413,去查一下它的参数就知道了,功能上比ESKY的020上用的三合一差的多的去了,一个的价格就是180元,

网友: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建议别买艾特的MD500,很垃圾的,结构上问题很多,不要说机架上的问题,单是旋翼头上的问题就多的很,炸一下就完蛋,配件少,还非常贵,真想玩这个机机的不怕烧银子,玩一下是可以的
2:它的电调输出多大? 这样说吧,它的MOS ...

艾特的lama,不管大小,在设计和结构上都有问题,强烈不推荐,谁若不信,可以试一试,有你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不知LZ是哪款的?是迷彩的吗?
LZ配件都买了哪些东西?

其实也没哪么差,就是配件不好买价格还贵,我的是谜彩的

网友:
其实也没哪么差???    那你炸一下就知道了,不说别的,就说旋翼头上的那些东西,不坏几个它是不会罢休的,坏了你怎么办?用别的机机的代替,那你要会搞定才行,我现在是把旋翼头的浆夹改成020的了,浆夹的座也必须改020的才可以,下浆你改改看,没小车床,你改的很辛苦的,不信的朋友可以试试呀,呵呵!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想上3S电的朋友劝你们别试,上去就烧3合1,不信的可以试试,烧了别说它质量不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