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清洗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9-12-28):
上星期收的一个全新老床,好多地方,黄油都干了,我试着用汽油清洗黄油,可以把黄油洗掉,洗干净后我又涂抹了一层黄油在上面。但不知道用汽油洗好不好,是否会对床腐蚀?我好像听说有的人用煤油清洗,是否煤油清洗床更好?

另外一些有钢珠加油孔的地方时用黄油枪加黄油还是机油枪(我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机油枪)加机油?

还有机器一些地方沾了油又有灰飞上去长期后一块一块的黑色印迹,是用洗衣粉洗吗?

再有机器齿轮箱里的油也干了,请问大家齿轮箱要加什么型号的机油,这个机器没有机油尺,也不知要加多少才好?

以上难题有知道的朋友吗?多谢了先

楼主:
比如图片上这个孔氏加黄油还是加机油?

网友:
那个是加机油的,一般机床都只有在低速咬合齿轮,或者主轴轴承部分加黄油或者润滑脂,你那小铣基本没有要用黄油的地方,升降台部分导轨可以用点润滑脂或者黄油,但是最好还是用机油,黄油占上灰尘以后很不好清洗,另外清洗最好用煤油,虽然汽油也可以,但是煤油安全些(主要是易燃问题),或者找找变压器油或者缝纫机油都可以,如果有些黄油干的厉害的地方最好找把牙刷或者其他硬质塑料毛刷刷一下,千万别上铁器刮,别上洗衣粉或者水,那个碱性的有腐蚀,时间长了不好,另外如果表面有小黑斑的话,有可能是铁面有氧化不影响使用精度,不用磨下去,如果局部有红锈的话可以用玛瑙油石+煤油轻轻打磨一下,把锈迹磨平即可,千万别想着把锈斑磨下去,那就磨凹了,如需打磨,别上砂纸,一是一般砂纸目数不够,二是砂纸是软质材料,磨面压不平整,微观上来看,容易造成局部应力大而磨成弧面

注油嘴千万别上黄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有经验了,呵~~~

我工作台用汽油清洗了下,分度头,卡盘、以及机器表面用汽油清洗了,工作台、卡盘、分度头用汽油清洗后我涂了点黄油在面板上,防止生锈。

导轨部分我全都上机油了,丝杆也上了机油。

齿轮箱我问了一个用x8126的老师傅,他说用机器用的11号机油,不过他说其实别的也可以,汽车的也可以。

网友A:
对了,分度头里边的涡轮蜗杆这种密闭空间不方便经常加油的地方,一般都是用黄油或者润滑脂,另外最好别买便宜劣质黄油,上次买了一小罐,差点没把我吭死,便宜是便宜,黄油里边有很多颗粒物,用手都能捻出砂粒的感觉来.......加油的时候注意防尘问题,沾上沙子什么的,几乎等于白洗,沙子里边有不少石英质地的高硬质物,沾在油里,再加到机件里....那等同于加了研磨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分度头里边的涡轮蜗杆这种密闭空间不方便经常加油的地方,一般都是用黄油或者润滑脂,另外最好别买便宜劣质黄油,上次买了一小罐,差点没把我吭死,便宜是便宜,黄油里边有很多颗粒物,用手都能捻出砂粒的感觉 ...

分度头有加机油的钢珠孔,我还没有加。这个分度头看上去小,但太重了,一只手都抬不住,感觉有10多公斤,另外转动分度头卡盘法兰似乎一点回差都没有。
我买的黄油卖黄油的人是最好的,8元一包,我涂的时候没感觉到有沙啊,不知道你买的是几块一包的崴货,哈哈~~~

网友:
D40除油污最快,而且防锈!

网友:
 清洗机器最好使用柴油,汽油清洗机器零件是非常干净的,可以洗去一些难洗的油垢,但是会造成零件表面过于干燥容易氧化,就是俗称的生锈。煤油也不错但是煤油有一个特性会加速橡胶件的老化,如果发现有橡胶件多还是不建议用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