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情况适合买平衡仪吗?

楼主(2009-12-28):
大家好!
我目前是一个人飞450,没有老手指导,进步很慢,现在还只会对尾,不敢对头,这期间对了两次头,都因为错舵炸机了,以至于现在都怕了,没有信心飞了。
我想买一架固朗带平衡仪的450,基本解决上述问题,期望能达到在平衡仪的帮助下,能四面悬停和飞一些简单的航线就可以了。
不知固朗带平衡仪的450平衡、防侧翻的功能究竟如何?平衡、防侧翻的功能有没有高度限制?我目前这种情况值得去买吗?
恳请用过平衡仪的高手留言帮助。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千万别买~这东西用了后电直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这东西就是用来虎新手的

网友B:
LZ真正好用长久有效越用越好的平衡仪就是你自己啊,
单飞建议多练习模拟器,多潜水看资料
技术练好了是摔不坏拿不走滴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的名作《象棋的故事》。
“当棋势如此,如果我不动那个车,心里就感觉像油瓶倒了不扶起来那样别扭”。
大脑对电直姿势的反射,应该达到上述境界。那时,你就连HeliCommand 3D都不需要了。
我在短信里也回复了你,供参考。

网友D:
差不多每个新手都像楼主这样想的,
差不多每个老手都像楼上这样说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总结得好极了.老手是不屑于谈平衡仪,他们根本不需要.可我们新手想玩得开心点,我认为还是装上好,装上来个对头,侧飞什么的,也能壮壮胆,等练到一定程度,再拆下来,我看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F:
我的观点如果你不确钱的确可以。没有陀螺仪的时候那些人还不是一样玩但是有了陀螺仪谁不装呢?关键是价格。
如果以后价格便宜了,我估计会成标配。
不过平衡仪应该没有那么牛。低空练习好像平衡效果不怎么样的。
如果有钱上个无付翼系统或许效果更加好些,增加些稳定性。
对头问题不可能通过平衡仪解决,就算有了平衡仪,你错了舵飞机一样按照你错误的角度飞。。。机器没错,错的是人。

网友F:
你那平衡仪的钱,多买点横轴,主轴,多模拟,多练习就会好些的。不可以着急哦。。

网友G:
买了平衡仪就知道原来还有新的问题,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理想。所以楼主还不如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H:
平衡仪如果真有广告里说的这么好,肯定是非常有用的,无论新手还是航拍等特殊的应用,
操作难度和风险都会下降很多, 在错舵的情况下,只要你暂时放弃操作,飞机会自行漂浮
在空中, 就像共轴双桨LAMA一样,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楼上tristone中将提出的,平衡仪到底有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
如果有,剩下的只是选择品牌的问题,HeliCommand 3D OR KDS ...................

网友I:
好像FY也出了平衡仪,还有视屏,但最终还是要人来控制。建议楼主还是练好模拟器,JJ调好了,心里平静下来,水到自然渠成。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熟悉JJ调理JJ掌握JJ 的过程。等你回头一看~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