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调压器是安全变压器吗?

楼主(2009-12-28):
接触式调压器我看到很多工业场合主轴调速都在用,对它的安全知道的却很少?望大家赐教~~~~~~

网友A:
真正安全的变压器,必须是隔离变压器,而且电压不得超过36V

网友B:
调压器是自偶变压器,不属于安全变压器。

楼主:
在变压器前级加漏电保护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C:
板凳说的对。

网友D:
它也叫自偶调压器,初次级不是隔离的,虽然可以降低或升高电压,但次级与电源的火线相连,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