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空怎么调??

楼主(2009-12-29):
各位老鸟帮忙解决一下,混空是怎么个意思 该怎么调 怎么设置 谢谢了

网友A:
直升机斜盘三个舵机协作运动就是混控。怎么调你得说你是什么控,熟悉此控的老鸟就可以告诉你了。或者你去找说明书。

网友B:
遥控有混控开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