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求助~

楼主(2009-12-29):
正反六颗螺丝就是拧不下来  以上工具 都用无效

网友:
兄弟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那点小工具貌似质量差了点 主要是使不上劲
你找个手柄比较大些的工具
你拿工具手柄太细 力道上不去
不行的话 你寄给我 我给你试试
或者你可以找副厂 让副厂同学给你搞一下
记得请他吃一份兰州牛肉拉面 多加一份牛肉就行了!
副厂 你就多帮帮他嘛

网友:
反正是全金属件,就多烤一会吧,大不了损失一根皮带,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开始烤的时间不够也是拆不下来。后来多烤一会儿,很轻松就下来了。工具确实该换大一点的。实在不行就把螺丝全毁了,用钢锯修成一字的,再重复上速步骤。

网友:
 用大点的工具~~~~~~螺丝是不是上了螺丝胶了????

网友:
有烙铁焊上一大坨焊锡上去。。用钳子拧下来。正好利用烙铁的温度先破坏螺丝胶。。也是淮安人告诉的办法,就是没试过,但听起来应该很管用。此方法可行的话别忘了上来通知下。

楼主:
粗柄的螺丝刀头都太大了
主要是用力拧螺丝刀头老是从螺丝槽里面滑出来
个破螺丝刀还是进口的。。。我回去再上焊锡试试
哪天天气好 找副厂出去耍耍哈哈

网友:
用电烙铁烫一下就可以拆下来的,我早试过了

网友:
注意控制温度在300°

推荐用气烙铁

楼主:
我那个电烙铁 貌似也不好 半天 不热 一般买几w的?

网友:
我的是50W,烫个5秒就差不多了

楼主:
貌似 里面有很多 螺丝胶。。。
我煤气上烧了10多秒 纹丝不动
直到。。。

终于拧下来拉~哈

网友:
主要是炀的位置不对。还有就是最好是将尾管卸下来因为尾管会将一部分热量传走螺丝胶没达到熔变的温度。

网友:
兄弟 你真的上火烤了啊
geili兄弟的那个办法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