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怎么调???

楼主(2009-12-29):
螺距曲线一般的怎么设置

网友:
先调3个舵机连杆长度,使十字盘基本水平。再用遥控器里的微调功能微调斜盘舵机调平十字盘。开油门锁定或拔掉电机线!油门摇杆置于中点,控的螺距曲线设成直线。此时旋翼头各摇臂都要水平,螺距为0度。否则调旋翼头连杆。
油门摇杆打到最低,设置螺距曲线最低点数值,使螺距为-2度。
油门摇杆置于中间,设置螺距曲线中点数值,使螺距为5~6度(悬停螺距)。
油门摇杆打到最高,设置螺距曲线最高点数值,使螺距为9~11度。
只要设置3个点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数值要根据油门曲线来设,总体来说推油和收油飞机上下动作平顺连贯为最佳。
我也刚玩,这是我调螺距的方法,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