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123自放电厉害吗?

楼主(2009-12-29):
昨天收到拆机A123
电池
,连夜组好3S充电,晚上11:30冲完(1879充电板)后电池电压3.58、3.61、3.58V,今天早晨起来电压只有10.27V了(时间紧,没测量单体电压),请问A123是不是象三洋镍氢一样,自放电很大?

网友A:
差不多,实际上跌落的那0.2v基本上没什么容量,不用担心

楼主:
我的1879可以调截止电压,请问能把电压调到3.75~3.8V吗,这样可以多充点电,电压跌落后正好3.6V了。

网友B:
是的 那个区间上容量不大 所以自放电放掉一定的容量比3.3v段电压跌落更快

网友C:
锂聚合物电池自放电是不是很厉害的?

网友D:
我用的充满是3.6伏,但上飞机很快就会掉到3.3伏然后这个电压基本上比较平稳。

网友E:
充到3.6V后空载电压下降到3.35-3.45是铁锂电池的特性,很正常的。充到3.75-3.8V左右空载电压将下降到3.6,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过A123并不推荐充到这么高,实际在这个区间也没什么容量,只不过电压好看些。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F:
a123的前零点几伏是掉得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