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了yt的降压线,还有没有其他好牌子的呢

楼主(2009-12-29):
正在寻找一个6v到5.1v的好的、保险的降压线!!!
:loveliness:

网友:
还有自制牌的

楼主:
要花大钱的

网友:
自制的那种就是加个二极管的吧,貌似见过~

楼主:
看来自己做还是拥有量最大的牌子阿!!

那位好心给一个电路图阿!

网友A:
那种中间串个二极管的Step down用在450上还行, 500级以上不要用了, 大厂牌也没怎么出过这种单一的Step down.

大机的话用regulator, 兼有降压和稳压的作用, SGP ReactorX,  Duralite, Fromeco 这些都是大牌, 国内比较容易买到的是SGP ReactorX

如果要便宜得话, Spektrum的VR5203 是个便宜的选择, 但是它电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中间串个二极管的Step down用在450上还行, 500级以上不要用了, 大厂牌也没怎么出过这种单一的Step down.

大机的话用regulator, 兼有降压和稳压的作用, SGP ReactorX,  Duralite, Fromeco 这些都是大牌, 国 ...

用在大机器上的,vibe90sg

我找降压线的目的是不想用bec,直接用6v的大容量镍氢直驱,增加稳定性;但是这样的问题在于陀螺不能用,我用G7000T,电压4.8-5.1v,所以想在电池和陀螺之间加一个降压。。。

不知道除了用BEC外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如果不换陀螺, 那么用双输出的Regulator, 比如ReactorX是你唯一的选择了。

ReactorX输入可以是镍氢, 输出部分5.6v供给CCPM三个舵机, 其他部分可以供电5.2v

另外你为什么要用6V镍氢? 是CCPM舵机需要吗?

如果你用正常的4.8V镍电,就不需要降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如果不换陀螺, 那么用双输出的Regulator, 比如ReactorX是你唯一的选择了。

ReactorX输入可以是镍氢, 输出部分5.6v供给CCPM三个舵机, 其他部分可以供电5.2v

另外你为什么要用6V镍氢? 是CCPM舵机 ...

我觉得你一语道破天机。。。。牛人就是牛人
为什么我不找一个4.8v的电池呢。。。。

ccpm是8915,哎,一直想着高点可以大力点。。。
taobao找低压镍氢啦!!!

网友B:
4.8v会短时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一语道破天机。。。。牛人就是牛人
为什么我不找一个4.8v的电池呢。。。。

ccpm是8915,哎,一直想着高点可以大力点。。。
taobao找低压镍氢啦!!!

4.8v最好用镍镉, 不要用镍氢, 如果全是数字舵机的话, 镍氢放电能力不够

镍镉内阻小, 放电电流大, 现在全数字舵机的电子设备很吃电流, 如果用4.8v镍电,只有镍镉保险。

我这里有一点关于镍电的心得, 希望对你能有一点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194&page=1#pid4325648

楼主:
无言的感谢!!!:loveliness: :loveliness:

在那个帖子里,我看到了你关于双电源的讨论;正好我也有这个问题,之前在rctw上面问了,再向你请教一下!

RD921的接收,本身就支持双电源,我问得的结果是两个电源是并联方式接入的,直接插就可以;您在链接的帖子里面说到加开关,这个开关其什么作用呢,是先开一个电,感觉差不多了再开另一个电(手工)还是其他更自动的

网友:
点解吾用锂电+BEC呢5v 6v任你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不想用BEC阿,我心疼我的油鸡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言的感谢!!!:loveliness: :loveliness:

在那个帖子里,我看到了你关于双电源的讨论;正好我也有这个问题,之前在rctw上面问了,再向你请教一下!

RD921的接收,本身就支持双电源,我问得的结果是两个电源 ...

既然是用镍电, 开关肯定是必要的(电池可以直接插接受, 但是你总的有个开关), 建议使用JR Gold系列大电流开关, 千万别在这些小东西上省钱.

双电源主要是为了双路保险, 分别使用开关线是为了对开关本身双保险, 因为油鸡使用中燃油的侵蚀, 开关本身的氧化都会造成开关失效的潜在危险, 使用的时候是都打开的, 如果先开一个等用差不多了在开一个那就没有双保险的意义了.

一路电池使用一个开关, 使用的时候两路电池是并联使用的, 如果任何一路失效, 或者任何一路的开关失效, 另一路会保证你正常操作。

这样做的问题的是比较重, 所以我提到过这个适合F3C用的, 因为3C的机器摔不得, 摔了的话且不说配件费用, 光是时间就让人发狂. 我现在的500电直如果摔机都要花上近一个月的时间彻底分解检查和修复(只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哈), 更不用说90级的大机, 据我所知有飞3C的飞机摔了要花3个月来修的, 彻底分解到每一个螺丝来检查的。因为精度太重要了。

当然, 飞3D的不会这么仔细的全面分解维修, 3D摔得多但是修的也快, 经常几个小时就修完了. 但是因为维修很快, 只针对可见的损坏部件进行换新, 所以隐含的损坏或没有检查到的损坏会成为风险, 经常有人的飞机修完了飞行特性会有些许变化, 最差的情况下不明显的损坏会导致空中出现事故。

双保险不适合3D, 当然如果你能容忍这个重量的话也无不可. 3D最好最好还是Regulator+锂电或者索性单路镍电, 因为重量对3D来讲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用镍电, 开关肯定是必要的(电池可以直接插接受, 但是你总的有个开关), 建议使用JR Gold系列大电流开关, 千万别在这些小东西上省钱.

双电源主要是为了双路保险, 分别使用开关线是为了对开关本身 ...

这下算是彻底明白了!
开关这些东西我会小心购买好的!买VIBE90SG也是因为它既可以3D也可以比较好的飞F3C动作,我觉得玩到顶了一定是F3C的,之前本来想买SY90,但是最后觉得我还没有过3D的诱惑期,所以最后还是订了VB90SG,我的模型路还很长,慢慢丰富!所以我对重量不太关心,VB90SG本身就比较重,比一般的90都重,再重点何妨~  不追求暴力3D

我在想你说的那个检修,要求太细致了!3D的确,我的450乱飞也算一种3d了,炸了最多一小时快修 ,有点异常没关系,照飞,因为不远的将来它还要再炸一次,没必要那么精心~
我向往F3C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手指熟练就可以了,飞机结构、按天气调整、飞前检查、飞行技术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理解的,稳中快、所有动作都100%可控的表现,太爽了!

虽然很少炸,一炸修一个月,我终于知道你老大为什么LeptonEX * 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会短时失控

这个东西怎么说

网友:
好深的理论,菜鸟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