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SP1:10大脚改无刷,求配置方案

楼主(2009-12-29):
各位大佬,本人购入的HSP94111没爽玩几次,电调已经换了两个啦。没办法,想干脆换个无刷动力试试。请各位多多指导,要用多少A的电调、无刷
电机
及齿轮配比。。
谢谢~~~

网友A:
HSP94111有个升级版本,叫94111pro版,升级了一些轴承、金属件等,无刷套装好似是75A+3650无刷电机,3300KV的
我整在找这无刷电机

网友B:
没必要 建议放弃
升级无刷后 动力电池 原装的没劲。升级3S 123电池后很暴。
但是 伞齿质量不行,见我买的是94111PRO 伞齿换了多个了已经。
钩骨也 太软了!拧断了几根!
要是温柔跑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