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402可以用模拟器吗?

楼主(2009-12-29):
刚买的华科尔的CB100,打算用wk-2402来先练习模拟器

用了一根音频线直接与电脑的mic和控相连,音箱可以听到沙沙的声音,但是在easyFly里看到的波形不是方波(脉冲),而是类似三角波的波形。

请问华家的控怎么才能做模拟器用?谢谢。

网友:
搭车同问,也是刚买CB100

网友:
LZ应该买一边是音频插头,另一边是USB插头的模拟器解密狗才能玩,你这样两边都是音频插头的线,当然无法玩。

网友:
LS正解,的用个USB的加密狗,

网友:
我在用 可以用  就是安装模拟器有点麻烦(以遥控无关)

网友:
可否具体一点?

网友:
能否具体点,我也用这个控啊

网友A:
淘宝买一套25元的XTR带3.5音频头的那种接口的就OK了.  4in1最便宜要85元左右,

网友:
有没有图看看,是个怎样的,否则又买错了,麻烦啊

网友(2010-03-07):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套25元的XTR带3.5音频头的那种接口的就OK了.  4in1最便宜要85元左右,

2402不能玩xtr, 刚开始以为是usb狗的问题, 换了条线还是不行, 只能找到通道1和5, 校准中立位置出错

网友(2010-04-10):
好痛苦啊,淘宝上的卖家也是推荐用xtr,拿到手不能用,卖家测试了一下,确实是不行的,晕死
2402到底有么有好的模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