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9-12-29):
大家好啊
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天地飞。。。WFT09S 2.4GHz 用镍氢
电池
无法正常开机 完全无任何功能,该电池用在其他控上都可以正常开机......
怎么回事。。。有哪些原因呢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3Q 3Q

网友A:
换电池试一下啊

网友:
或者你检查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B:
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啊!~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
我试一下看看
还有其他可能吗?
接触不良 主要是指哪里呢? 如果是内部的工艺 似乎无法查出呀
难道真要返厂检测 ?

网友C:
您好:
您还有没有其它电池呢?买8节5号电池装在我们随机配送的8节电池仓上试一下看看呢?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两边有没有电压,我的经常出这事,就是有个电池接触不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了
我已经返厂了。。。到时候再看看是什么问题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E:
晕,你真舍得反厂,

网友E:
原因有2;第一是保险可烧吗,第2是电路班上 的+- 插头可松吗,

网友E:
也就十分钟解决的事情,你反厂了,有劲!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控不是简单是接触问题,或者电池问题
总之,还好返厂了
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F:
哈哈哈~~~~~~~~原来是控有问题。不知是何问题?

网友G:
肯定是控的问提了

网友H:
估计就是电池盒把电池卡太紧了,碰不到金属片。楼主拨下电池就好了,竟然就返厂了……真能折腾……

网友I:
难道控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