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的标称容量与实际留空时间之关系???-原因找到了

楼主(2009-12-29):
原有A123,18元/节, 1800amh, 飞5分半钟,
新购A123 ,28元/节, 2200mah, 飞5分40秒。
何解?? 同样飞行方式,飞到无力落地,同一充电器充,多了22%容量,只增加了3%的飞行时间。
???就飞飞悬停和小航线,不会3D。充电时温度15度,室外8度左右,从室内到飞场只需半分钟。
原因:电调油门曲线设置太高了,XXD50A,中点设60%,降为43%后,悬停时间为7分钟左右。可能还可以下调,有空试。谢谢大家。

网友A:
LZ什么电机

网友:
什么电池,请上图

网友:
我的原有A123,20元/节, 2200amh, 3S飞9分半钟,还能飞,但再飞充电器就得做长时间的平衡。

网友:
我的R38+14T也能飞9分左右,现在气温-10以下就不行了,放电明显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什么电机
XXD2818 4380KV,XXD50A

网友:
你那气温是多少读

网友:
A123全新的不是100吗?

网友:
LZ的飞行时间和一般的不一样,LZ是不是是3D飞行呀

网友:
450就没飞到5分钟以上的?

网友:
今天测试刚到的A123,那在手里试的,悬停估计有8分钟,电压放到8.5V(3S的),感觉放电平台在8.8~8.5V,拔下T插后5分钟电压恢复到9.26V。2000mah的,16元/只。

网友:
电调没甚至过?

网友:
没设置低压?

网友:
最重要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
28元的是分容的    应该是容量最大的那些电池    商家号称2300以上

网友:
说说我的实测数据:
一、配置:
3S A123,XXD50A,XXD4380KV,65MG+D261HB,13T齿轮,山寨450 V2
气温:零下15-20度。

二、容量:
我的3S用B6平衡充,设置LiFe模式,采用0.8A电流,充满后显示充了2200mah还多;最多一次居充了2600mah;

三、飞行时间:
悬停+航线,支持7.5分钟,落地后再也飞不起来。下机电压8.5V左右。
有的兄弟可以飞到9分钟,非常羡慕,希望9分钟的兄弟说一下你们的配置,看看我的差距在哪里。

网友:
这么低的温度还在飞?厉害!

网友A:
17楼兄弟你怎么飞的,我这-15度左右放电就不行了,你的电池用预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楼兄弟你怎么飞的,我这-15度左右放电就不行了,你的电池用预热么

你好,我刚从外面飞回来,今天大雪没膝,气温在-8至-15度。飞得爽,冷得也爽。
我这儿飞行的条件是:
气温:今天零下10度左右;
风速:2-3米/秒
动力:XXD 4400KV+13T齿轮+XXD50A+3S A123+花牌20C+飞越20C
续航:
3S A123飞了6分钟航线、漏斗,下机电压8.8V;
花牌20C飞了7分钟快速航线、快速漏斗,下机电压11.3V;
飞越20C飞了6分钟航线、漏斗,下机电压11V.

网友B:
请教楼上,A123、锂聚的油门设置是多少(普通和3D),一套设备能同时兼容两种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A123、锂聚的油门设置是多少(普通和3D),一套设备能同时兼容两种电池吗?

一套设备能同时兼容两种电池。我是把Normal模式设为锂电(螺距曲线正常),ST模式设为A123(螺距曲线要低)。具体点:

1、Normal(锂聚航线):油门:0-40-55-70-100,螺距:+2、+4、+5.5、+7.5、+10

2、ST1(A123航线):油门:0-60-75-85-100,螺距:+2、+3.5、+5、+7、+9

3、ST2(锂聚3D):油门:100-80-60-80-100,螺距:-9、-5、0、+5、+9

网友:
感谢楼上提供这组数据,真是热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套设备能同时兼容两种电池。我是把Normal模式设为锂电(螺距曲线正常),ST模式设为A123(螺距曲线要低)。具体点:

1、Normal(锂聚航线):油门:0-40-55-70-100,螺距:+2、+4、+5.5、+7.5、+10

...

我是XXD3680+13T,油门和螺距可能要修改下,刚试了A123的3D,油门100-90-100,螺距-9~-5~0~+5~+9,蛙跳感觉肉肉的,2100mah的电池蛙跳了5分钟,明显动力没发挥呢。另看了你锂聚的3D设置,请问最大油门时掉转吗?

网友:
要想3D不能用聚锂的电机,要换一个适合A123的电机,不然没法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