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问下:所谓的 FPV专用FM功放 与平常的FM功放有何不同

楼主(2009-12-29):
淘宝上的 FPV增程功放 最低的300多,连 调频天空、FMKU 这类专业的FM店也卖起了FPV用的功放(7W),而其他普通的FM功放(同是调频天空、FMKU 的产品,5W-7W)也就150-200左右,两类产品所用元件基本都是BH1415这一类的芯片+AVR单片机,难道这中间真有什么技术原因,使得FPV功放的价格贵了50%以上吗?我觉得不见得吧!

网友:
没有不同,本地无委老大说的

网友A:
72mhz频率是特殊的,不是在普通 87-108广播频段内, 里面的电路参数都要重新设计,而且销量不多,所以价格比较贵。 87-108的FM功放,是不能用在72航模上的。
在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综合测试仪和频谱仪),自己是不可能做出一个像样的72mzh功放来的,虽然它和87-108的FM功放电路几乎一样,但是没有仪器,你无法调试参数。 我自己曾经DIY一个单纯放大的功放,结果功率只有1.5w,杂散很大,对周围干扰很大,没用

楼主:
如果只是频率问题,也不是贵上50%的理由,况且他们很多产品都标明频率可以定制,例如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73c155ee1d2aa8.htm
而这个本就是70~90M的功放(8W)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87503e5232d754.htm

并且对于厂家来说,专业仪器和调试基本可以不算成本了。

网友:
其实电路很简单 做也很简单 主要是业余条件下我们没有设备来弄高频调整

说白了 大家时间都不多 算了 还是给它吃点米了 也就几百块
如果有时间 自己做做也是乐趣 其实不难  甚至可以定做好回来自己接入就用末端

网友A:
不行的 功放不是自己可以随便乱做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你没有仪器测试,你无法知道频谱,功率,杂散,频偏等等  效果不好不说,干扰到其它通讯设备 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功放不是自己可以随便乱做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你没有仪器测试,你无法知道频谱,功率,杂散,频偏等等  效果不好不说,干扰到其它通讯设备 就完蛋了。

就是这个,原理一样,用的元件也基本一样,关键就是你做出来没办法调试

网友B:
只要是关于航模的东西,5块钱卖到50块都有可能。

楼主:
我所说的并不是要自己做,类似的产品,但如LS所说,沾上航模二字价格就模糊了。数字显示的频率调节电路部分,更是成熟,像有些低功率便携的FM发射,淘宝价不足10元(例如: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76eae.htm?cm_cat=0)。我觉得那些150左右、功率5W的功放,接上遥控器信号应该也能用的,只是不知道其中所谓的“立体声发射”对信号有怎样的影响,研究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关于航模的东西,5块钱卖到50块都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是绝对要卖到50块,不然没法养活一班人,某老板说的“销量太小,开发成本太高”!

网友(2010-04-19):
顶!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网友:
MULTIPLEX ROYAL EVO 9用不了功放,因为没办法进行转线!

网友:
这个必须要弄个明白,然后DIY,然后就会大众受益了,然后就。。。。。。

楼主:
这贴也能被翻出来,太强了
又去看了下,以前150的5W功放现在涨到200了,嘿嘿。总结一下:这和那些所谓的2代功放(貌似600多吧),其实没啥区别。

网友:
说不行的是有原因的   想想也知道

网友:
我在淘X网跟专业厂家定作的15W72兆窄带功放只要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mhz频率是特殊的,不是在普通 87-108广播频段内, 里面的电路参数都要重新设计,而且销量不多,所以价格比较贵。 87-108的FM功放,是不能用在72航模上的。
在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综合测试仪和频谱仪),自己是 ...

是不是普通频段内的攻放就不需要调校了呢?只有72M的航模用的才需要专业设备调校啊?这个好像说不通嘛

网友:
“华纳射频”出来喊一声啊,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上个一代功放内部图

电路非常简单 成本就不说了

网友:
模型用的降压器50元  其实几元就够了  有什么不同

网友:
模型用的稳压降压器  很贵   其实自己做就几元钱

网友:
一般用2596 或者2576

网友:
降压器网上有成品,10块钱而已。

网友:
想要一个235元的功放回去试验,呵呵,我认为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请求测试结果

网友:
类似探索JS往往都是最反对的

网友(2010-05-22):
加个数字锁频无需专业仪器调~

网友:
FM 和72M功放是一样的

网友:
原理是相通的,我自制的无线MIC,功放管就一个8050,6V供电也可以有1公里的稳定信号,线圈的扎数比差不多就可以,用电感电容微调~

网友:
最近也研究这个!顶起来!

网友:
FPV比较时髦,不能沾边,一沾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