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安装模拟器~~出现这个。

楼主(2009-12-29):
安装完PhoenixRC模拟,打开跳出 十几个窗口 都关掉后 模拟就没有反应了 重装 过好机次还是不行
哦 窗口上面的英文是:simShaderEffect-creation failed:mask_area.fx = E-FAIL
麻烦 各位 大鸟 老鸟 还是小鸟 能解决就是好鸟。。。谢谢了

网友:
怎么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你的顯卡是否等級太低 ?

网友:
这是显卡。是配索尼的cs19p的
显卡类型:中低端独立显卡 显卡芯片:NVIDIAGeForce 9300M GS
显存/位宽/类型:128MB/64bit DDRIII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玩三D游戏都可以的啊。

网友B:
呵呵!跟显卡没关系!!!!!!!别忽悠人家!!!装模拟器首先你的电脑帐户名不能用中文!!!第2模拟的路径的文件夹不能用英文命名!!!!!!!如果装在用中文命名的文件夹里就回出现你说的那个问题!!!!!!!!! 你再试下吧 !改成英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可以了 非常谢谢 救援O艇 兄台  万分感激 太感谢 太感谢 。。

网友C:
模拟器对中文很敏感

网友B:
哈哈!客气了!!!操纵不要用还要把晶体拔下来啊!!!!!!:loveliness:

网友D:
未遇过,先看教程再装吧

网友E:
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