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调、无刷电机、舵机,接收器,电池等怎么连接?

楼主(2009-12-29):
新手请教各位大鸟电调、无刷电机舵机,接收器,电池等怎么连接?能发个各个部位简单的连接照片就好,先谢谢了DXS7的RD721接收机、新西达2217系列电直外转、11.1v 1500mah 放电倍率20C 锂聚合物电池、新西达50A无刷电调,接收机如何与这种电池连接?电调上的三根线与电刷连接有顺序的吗? 图上这种电池是不是不能连接到接收器上?

网友:
什么接收机啊 愁人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
电池 插电调上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都是两条线 别弄错正付极性就可以不管是T 头还是 香蕉头 红线正 黑线负)

电调 的另外3根 粗线连接的是 无刷电机的 三条线

电调的另外一个小插头 插在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上

舵机根据通道不同插在相应的通道上!

注意所有的都插完了 最后一个插电池!

网友:
元帅真好,很尽心。

楼主:
DXS7的RD721接收机、新西达2217系列电直外转、11.1v 1500mah 放电倍率20C 锂聚合物电池、新西达50A无刷电调,接收机如何与这种电池连接?电调上的三根线与电刷连接有顺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