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DIY电磁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2009-12-29):
实战DIY电磁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看了好多关于市内机制作电磁舵,有的还涉及车,洗,刨,磨
感觉还是离像俺这种新手远点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决定自己动手

楼主:
第一步:磁体哪里找!
过节的月饼盒,手机包装盒,老婆的首饰盒都别放过,
上有你需要的磁铁

楼主:
就是这个了

楼主:
跟传统磁铁相比
不但重量轻,体积小,而且吸力足

楼主:
接下来就是做线圈用的漆包线
这个也有的是
咱家节能灯上的废电子镇以后就别扔了
它上面的电感器直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固定磁铁的舵杆
俺用的是当地"花花牛"酸奶的吸管

(顺便提一句,原来叫"三鹿花花牛",
只是石家庄三鹿集团做了杀害婴儿的凶手,
人家才与这畜牲公司划清界限的)

好了
现在材料就凑齐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漆包线就是大约三个键盘的长度
你直接从电感上往下拆吧

线圈你想要圆的,就找个笔杆
线圈你想要扁的,就找双没有用过的卫生筷子

绕的时候先留大约鼠标器长短的线头,
以后刮下漆皮好连电线用

留好后就绕吧
怎么高兴怎么绕,
是个圈就行

俺是直接把小磁铁片塞到吸管里了
给个成品

楼主:
自以为俺这个最紧凑,
细铁丝直接固定舵杆,还固定线圈

楼主:
还有个干脆用两面胶条粘在纸板上
打算直接嵌在副翼里
结构更简单

楼主:
最后把留的端线刮掉漆皮
就完成了

俺是用一节7号电池实验的
小舵刷~刷~刷
要多灵有多灵:loveliness:

楼主:
俺还发现一个制作超轻电磁舵的磁体
想知道不?

楼主:
该换页了吧?

楼主:
没换?
那就是
电源风扇上的软磁环
有请上场!!!!

楼主:
就是从桨叶上拆下来的
金属环里面的那层
超轻,用剪刀可一剪成任意形状,大小

以后,各位就可以自己去研制了

网友:
额,感谢楼主的分,荣幸抢到楼主的沙发,然后,楼主不错,活很细,虽然我不懂,但是,顶了,

网友A:
最关键的,我想看看怎么接到接收上的呢?结果……没了

网友B:
顶了,我也造过,没力的。

网友C:
做好做 还是驱动最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我想看看怎么接到接收上的呢?结果……没了

怎么个意思?
东西造好了你不会接?
说明书上怎么接舵机就怎么接嘛!!!

楼主:
全当个正转反转的电机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做 还是驱动最烦人

正接舵面向上
反接向下
---- 应该直接连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了,我也造过,没力的。

怎么弄的
帖出来交流交流

网友:
节能灯上的线有点粗,这样电流有点大,光驱的光头上有现成的,要不从继电器上拆也小一点,再不就找破耳塞机也行.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接舵面向上
反接向下
---- 应该直接连电源

对呀 电磁舵是电压信号控制的 而接收机输出的是脉宽信号 怎么让接收机驱动电磁舵呢 淘宝上有买现成的转接板我知道(贵呀)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搞的

楼主:
因为是打算做纸室内机
俺直接是用MINI遥控小车的接收机
它是直接驱动动力电机的

楼主:
打算实现无动力滑翔的纸飞机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4538054
俺的读后感是
1.电磁舵的接专业遥控接收的方法有了
-------线圈一头接控制线,一头接负,电源正空着
2.不用考虑线圈的阻值问题
3.电磁舵的扭力决定于线圈产生的磁力和磁铁的固有磁力
-------可能做出没有磁体的电磁舵,进一步减轻重量

楼主:
以上不知道对不对?

贴个正规舵机动画波形原理

楼主:
找到一个电磁舵转标准舵机控制线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要顶的

看到你做的电磁舵了!!
很好很精致!!!

楼主:
感觉用模拟电路应该能实现
用三级管做开关管
因为电磁舵状态可以只简化为三个,断,上,下
看了原理
只是电压固定.
周期长短

楼主:
引用:
拆了个坏的9克舵机,用里面的线路板接上电磁舵做了下实验,用天6的控能控制电磁舵作比例动作
----- 俺支持这个

楼主(2010-02-02):
被人钩起做伞翼机的馋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人钩起做伞翼机的馋虫了

嘿嘿,我的馋虫也被钩起来了。正考虑用以前做的串串香验证机+刚刚改好的小车控和接收+6mm或7mm动力组弄一个RC的出来玩玩。

楼主(2010-03-05):
打算做个无骨架的伞翼
用吸管当横梁

楼主:
外轮廓是伞的尺寸
内侧三角是成品夹角和横梁的长度

网友:
怎么也要顶一下。

网友E:
在附件放个小铁块,做成自动回中的舵机也可以吧?

楼主:
俺看中老婆的小背心了
上面有细皮筋可以偷偷抽出几根
当回中用

楼主:
不是拉着,是上下支着用

网友:
你这小猫,可爱!

网友(2010-05-12):
请问LZ,你用7号电池驱动电磁舵,它的扭矩是多少?能估一下吗?比如在尾翼末端放点螺母啥的看他能否转动。另外,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能用三角翼形的风筝改伞翼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能用三角翼形的风筝改伞翼机吗?

应该可以,在mx3g上看到过有人用三角风筝成功改成遥控飞机的。
另外在台湾的飞行披萨上有用雨伞改制的伞翼机,有详细制作过程: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28326&extra=&highlight=%B3%CA%C1l&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好做 还是驱动最烦人

有一个偷懒的办法:

楼主(2011-09-09):
还是元帅同志有战斗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附件放个小铁块,做成自动回中的舵机也可以吧?

自动回中的舵机这个小车里有,是用了两块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