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锁尾舵机用作斜盘舵机行吗?

楼主(2009-12-29):
将3只恒吉922锁尾
舵机
用作斜盘舵机,会不会比用恒吉933的效果更好呢?

网友A:
922出力不够,不能用做斜盘舵机。

网友B:
恒吉未用過,但如題說可否代習那應可以的,自己正想換9254到550機上

楼主:
我自己认为将锁尾舵机用于斜盘舵机应该效果更好些,我的理由是锁尾舵机的速度要比斜盘舵机的速度快。

网友C:
斜盘舵机速度不是最关键的,只要达标就可以了,力量是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你想,尾舵是陀螺控制的,陀螺有多快舵机能配合上就是最佳表现;但是ccpm舵机是手控制的,还要经过无线电、接收机,加上大桨的陀螺效应,那么快是没什么用的。
锁尾更多关注的是速度和精度,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像JR和Futaba一般都有ONLY FOR GYRO的舵机;还是对症下药的好!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

网友D:
锁尾的精度高,可以用于斜盘

网友E:
够力就行

网友F:
辉盛9g 锁尾 斜盘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