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R9X2控的陀螺仪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09-12-29):
用上JR9X2的控后,发现无论把陀螺的感度设为多少,机尾巴就是摆个不停!感觉好象调节不起作用似的!看回说明书说的感度插头是插在AUX2通道,也就是第七通道。但以我一直以来认知第五通道才是插感度的呀!另外我的接收只是六通的,晕了!!!是否能把感度通道设置为第五通道呢?知道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
futaba的是第五通插感度的,jr9x2系第七通差感度的。将感度线差到第五通,在菜单调整感度当然没作用。感度线插第五通时要通过调整第五通的大小舵来调整感度,非常的不直观。

网友:
你搜索一下 有人那样做过肯定是可以的!  我刚买回来9X2 当时用GM700   插在五通道的上貌似什么都不设置  用右上角的那个 收放起落架开关! 控制锁尾跟非锁尾!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highlight=%2Blong%5C_zheng%5C_h

进去看看吧,我在2006年就发过帖了,可惜沉底了。看后要顶哟,呵呵
另外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教你用JR9XII的第五通道来控制双模式驼螺仪(以GY401为例)带详细图解JR9X2要在第五通道接驼螺仪,并且要实现用模式开关自动切换驼螺仪感度和尾锁.也就是说可以用六通接收来玩直机.
我们都只道JR9X2要在第七通道接驼螺仪,这样一来就最少要用7通的接收机了,
朋友会说:接在第五通道用收脚开关控制呗,那样不能随飞行模式开关自动切换,且只有两种感度切换.
我说得是用通道映射来实现在第五通道接驼螺仪,并且具有第七通道的功能.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驼螺仪的感度可以直接输入,不用50%==100%的转换计算了.
setup1
进入GYRO SENS(驼螺仪设置菜单)关闭驼螺仪功能

网友:
9X怎么是6通接收??10通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highlight=%2Blong%5C_zheng%5C_h

进去看看吧,我在2006年就发过帖了,可惜沉底了。看后要顶哟,呵呵
另外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教你用JR9XII的第五通道来控 ...
我记得上半年看过的好贴,因没有收藏一直没找到,今天终于看到非常非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的人才真多!总算找到问题正解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