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主轴的轴

楼主(2009-12-29):
垃圾铁棒 2元一根,2小时后....剩下的活,以后再说吧,要不邻居要打我,呵呵

网友:
配上图纸更好

网友:
难道是50小卡盘?

网友:
好可爱的小卡盘:loveliness:

网友:
小卡盘可爱极了!

网友:
楼主要自己做什么?

网友A:
天一的50小卡盘,里面是螺纹连接的,本身这个卡盘的精度就很一般,正负相差10个丝左右,也靠运气。这个轴的加工和安装必须很讲究,如果直接螺纹连接肯定会失去精度,我就有一个,lz好像用的是深沟轴承,不知道精度如何。我是使用锥度轴承,同心度好一些。

楼主:
我用的7203轴承,比楼上的差点
这个有台阶的,应该没啥大问题,本身卡盘都不可能一卡就准,呵呵

网友:
我也正在搞这个卡盘,做个A轴,车主轴配合卡盘要达到高精度,车工得好点~!

网友:
好可爱的小卡盘

网友:
小卡盘好可爱

楼主:
今年的活,就干到这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一的50小卡盘,里面是螺纹连接的,本身这个卡盘的精度就很一般,正负相差10个丝左右,也靠运气。这个轴的加工和安装必须很讲究,如果直接螺纹连接肯定会失去精度,我就有一个,lz好像用的是深沟轴承,不知道精度如 ...

LS的是什么轴承,有比这个更小的规格吗?

网友:
是角接触的吧

楼主:
肯定要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