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管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

楼主(2009-12-30):
天线管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

网友A:
找一根毛衣针把天线缠在上面,用透明胶带绑上。还有直接缠在尾管的加强斜筋上,用透明胶带缠上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油管代替……

网友:
实在不行 就弄个 牛奶的 吸管吧 (超细的 那种)

网友:
我也想到吸管 ,呵呵。但似乎,这么细的不好找

网友:
晕,这个问题都要问!

其实尾支撑就是现成的,天线往上面绕圈,请注意,天线请远离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毛衣针把天线缠在上面,用透明胶带绑上。还有直接缠在尾管的加强斜筋上,用透明胶带缠上就行了。

天线最好不要缠,要绕也尽量绕大圈,不要缠小圈。

网友:
我用我儿子玩气球的棒棒,虽然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