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尺的用法?

楼主(2009-12-30):
请问螺距尺用的时候,应该套在浆的哪个部位,量的时候应该看螺距尺上面平行还是下面平行。 浆距最低 中间 最高 是看同一个地方吗?

网友A:
螺距尺套在浆的1/4处。以三点成一线的道理。当然基线越长越好,但是大浆有一个弹性弯曲当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靠近浆的根部比较好。螺距尺的上部与平衡杆对齐。下部没有用,不信你自己对下部瞄准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