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怎样换FUTABA控

楼主(2009-12-30):
据说4合一改成3合一就OK,谁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废了原来的接受板,然后把相应的通道接到混空板上应该就好了。我猜

楼主:
LAMA V4 可不可以用FUTABA接收机
我想给他换个控

网友B:
如果不是2.4的,应该直接换个晶体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我印象中V4的4合一本来就是一块6通道接收机和一块混控板扣在一起的。所以应该是用你的接收机把原来的接收机换掉就可以了。但是要把通道对应好。具体没试过,理论上感觉是可以的,不太麻烦。

网友C:
直接用 PPM 形式应该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