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奇怪的失控,大家一定要小心亚。。。

楼主(2009-12-30):
今天飞450第一块电么任何问题,准备飞第2块电时,切熄火开关,油门确定是在最低位,而且在一边放着,上好电,正在上头罩的时候飞机突然转了起来,立马把飞机扔了还是打了下手,我用的是DSX7控,SPEKTRUM AR6100 2.4G 接收,XXD电调(是新的),问题是切了熄火开关的,我问了高手,说如果接收或电调坏了都应该不会立马转起来来的。附近也没有其他飞机在飞。太奇怪了飞了6个月了第一次发生,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亚。

网友:
不解,帮LZ顶出真相

传说中的静电干扰

网友:
有可能是重频了吧???????

网友:
要不就是失控?????

网友A:
直接把飞机扔了啊?

上次我调的时候,不小心衣服带了油门,Hold忘记打了,看到主桨开始转了,立马把飞机抱在怀里,额。。。强行不让他转。。。嘿嘿

网友:
6个月来第一次,还真不好说什么原因。

除了控和接收的原因之外,应该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
我上电时,用肘或腿 都把大桨夹住的。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调试试吧。。

都飞直机了,XXD的电调还是不要用的好了!

DSX7+6100我飞1年多了,从来没碰到LZ说的情况哦!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看来我得换控了

网友:
1、控离飞机太近,处于某个姿态下时失控?
2、2.4G控的干扰源比72M多很多,比如蓝牙耳机,WIFI,FPV的模块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飞机扔了啊?

上次我调的时候,不小心衣服带了油门,Hold忘记打了,看到主桨开始转了,立马把飞机抱在怀里,额。。。强行不让他转。。。嘿嘿

网友:
正好打算要买DSX7,看来要观望一下了

网友:
伙计。。你的油门锁定设的是多少。。我以前也有这种问题。我的也是DSX7。油门锁定点是-5。通电用。反复拨几下油门锁定开关后。他就不锁了。一直慢慢的转。油门也是在最低点。。。最后把油门锁定设成0后就好了。。在也没出过这种问题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请楼主注意油门锁定不同与熄火开关

网友:
楼主的DSX7设置不对,由门收到最小,将油门锁定在0%,别迷信说明书上,重新设置下吧,就是控的问题!!!

网友:
我怀疑是XXD电调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经历 控DSX7 AR6100e 开始用XXD50A 只要关闭熄火大桨就缓缓的转,无论怎么调电调还是控都不行,最后XXD烧了 换了个星穹50A 啥都没改 就设置了下电调 就没问题了。

网友:
呵呵,油门锁定设-20就OK了,我的XXD设在-10都会转,应该电调里也可以设,但山寨货没说明书,还是保险点算了,我dSX7+AR6100飞了二百多个起落了,没问题

网友:
有缓慢启动功能的电调能救人命…… 我同时有2.4G控和72M,2.4莫名奇妙的掉频。附近没有模友,但靠近住宅区。2.4的干扰源更多。

网友:
我用ASSAN2.4经常在住宅小区飞,大半年了从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