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都用的什么电磨啊?

楼主(2009-12-30):
我的50元的电磨到底不行,今天切割3mm的黄铜板,切了10分钟后电磨高热,之后就没力气了,看看碳刷是磨损了些,但还剩下挺长一截,应该不是碳刷的问题吧?咨询一下各位大侠你们都用的什么牌子的,多大功率,我打算换个磨。

楼主:
再补充一下,刚刚冷却下来又用了一下,一股白烟……这个破磨over了~~~

网友:
晕倒,50元的。。。功率太小了吧~

楼主:
是啊,用树脂切割片切割3mm黄铜板,烧了。破磨~~~
于是我把切割片夹在手电钻上完成了剩余部分的切割,后来我想,干脆把电磨的软轴想办法接在手钻或者台钻上得了,功率应该就够了~~~

网友:
我也想败电磨  不知道送的磨具耐用不.....

网友:
一股白烟……这个破磨over了~~~

‘’‘’‘’‘’‘’‘’‘’‘’

我也想弄个电磨,不知道哪种好?主要做一些小模具。。。

网友:
50元的电磨我也买了两个,结果一个和楼主一样,冒烟了,后来剩余的那个用起来就很小心了,现在一直没坏,这个小电磨用一会就热,用用要歇歇否则就冒烟!

楼主:
我打算买个200w的吊磨~~

网友:
小电磨冒白烟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刚刚冷却下来又用了一下,一股白烟……这个破磨over了~~~

恭喜你!你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自己弄个电机想办法连个 软轴就可以了 50元的肯定用不住
连**钻不行啊 转速太低了

网友:
二手的点墨,好像做模具的用气磨啊

网友:
牙医用的牙钻用过没有,多见的是德制和棒子的,现在国产山寨的一套就23百。精度是不错的。只是磨头直径是2.35的。转速0到30000。磨头种类很多的,磨头架模仿的好像是老申前辈的。手钻自制的,凑合用。

磨头种类挺多的。

磨头种类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用树脂切割片切割3mm黄铜板,烧了。破磨~~~
于是我把切割片夹在手电钻上完成了剩余部分的切割,后来我想,干脆把电磨的软轴想办法接在手钻或者台钻上得了,功率应该就够了~~~

功率大了软轴就拧成麻花了

楼主:
 这个我还没想到~~呵呵

网友:
好磨都是气动的吧

早先修模具,
用的都是气动的,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