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50A(BEC版)电调 配 A123

楼主(2009-12-30):
出厂基本设置:
电池为自动检测(镍氢),自动油门控制,低加速度,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正向旋转,软电压保护,提前角为最小(1°),PWM:8KHZ。

(镍氢), 是对了  看了下说明书 没有低压设置   不知道
XXD50A 口否能用A123?????????????????

网友:
完全可以,我就是用这个飞450,3S的A123,设置成NIMH或者设置成2S LIPO就行
新入了ztw,才换下,60出,楼主要不?

网友A:
Xxd用在a123上是不行的,转换效率太低了,很快动力就降下来,还是换好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xd用在a123上是不行的,转换效率太低了,很快动力就降下来,还是换好盈吧

你到底用过没有?

网友:
能用我用过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用过没有?

我没用过我会这么说?就是因为对比过才知道它垃圾,同样的电池用xxd的电调明显动力不足,你如果觉得好用也不会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我会这么说?就是因为对比过才知道它垃圾,同样的电池用xxd的电调明显动力不足,你如果觉得好用也不会出吧

XXD只是线性不好,50%的油门位置,动力基本上在70%的样子,全油门和什么好赢、ztw没有区别!我除了电直换成线性好的ZTW外,其他全部是XXD的电调。

什么XXD的电调明显动力不足,那完全是在信口开河,有依据么你?你到底会用不?

网友:
谁说XXD的电调明显动力不足,我自己倒觉得XXD的电调动力比好赢的要好,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在做直驱450,换了几个品牌的电调来驱动直驱450的无刷电机,觉得XXD的电调的动力比好赢要好些!就是好赢的启动性能要比XXD的电调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XD只是线性不好,50%的油门位置,动力基本上在70%的样子,全油门和什么好赢、ztw没有区别!我除了电直换成线性好的ZTW外,其他全部是XXD的电调。

什么XXD的电调明显动力不足,那完全是在信口开河,有依据么你? ...

真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好盈的,没有对比过不要乱说,XXD的电调算不上垃圾,线形不错,但有一个致命伤,效率低,这点谁不知道,以前在KT机用18650A123做动力的时候,先用好盈飞航线完全没有问题,虽然不够动力吊机,后来换了XXD的电调上去,连飞都飞不起来,开始还以为是LIPO模式后来才发现XXD的转换效率是很低的,一分钱一分货啊,好盈的东贵那里一点是有它的理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好盈的,没有对比过不要乱说,XXD的电调算不上垃圾,线形不错,但有一个致命伤,效率低,这点谁不知道,以前在KT机用18650A123做动力的时候,先用好盈飞航线完全没有问题,虽然不够动力吊机, ...

肯定是你自己设置问题,还来怪电调,ZTW\好赢\凤凰\XXD\雨燕 这些电调都用过,没见得XXD效率比好赢差。

网友:
啤酒:你应该找我
这个电调我有,HW、ZTW我也有
你Q我传个说明书给你

楼主:
rujia  哈  找到了 多谢

网友C:
额 那到底XXD的电调哪里不好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好盈电调能弥补XXD哪些缺点

网友:
楼上的,你的电调我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那到底XXD的电调哪里不好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好盈电调能弥补XXD哪些缺点

主要是线性差,其他没什么。反正我用船、固定翼都是XXD,价格便宜性能还不错。

网友:
XXD就是线性差,我用船用的电调改大脚,才知道原来线性可以差到这个地步,直机版的XXD电调还是不错的,特别现在出了个真正缓启动版的,不错,动力和线性都有改进

网友:
我也用XXD50A,A123
玩3D用不着线性,全部100%油
和好淫一样用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