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熟悉0618的兄弟帮我看下

楼主(2009-12-30):
图中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有个销钉?什么样的?哪位兄弟可以帮我画个销钉的图啊,多谢了

网友:
是一颗螺丝固定销

,你要什么图?

楼主:
多谢楼上,就是这个螺丝固定销的尺寸图,看能不能D个,这东西上哪找啊

网友A:
D什么?就买个外六角的螺丝就行,就是个M4或者M5的螺丝而已,大概长是10mm左右

网友:
不一定要圆头的,买个外六角的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什么?就买个外六角的螺丝就行,就是个M4或者M5的螺丝而已,大概长是10mm左右

 就是个螺丝而已吗?汗自己一个,我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什么?就买个外六角的螺丝就行,就是个M4或者M5的螺丝而已,大概长是10mm左右

不要耽误人了 哪里面一个弹簧 一个销子
楼主先拆下来 里面应该有东西 要小心 别掉了 其他看图说话

网友:
那是干什么用的。我一直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
那是锁定变速轮和皮带轮用的螺丝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耽误人了 哪里面一个弹簧 一个销子
楼主先拆下来 里面应该有东西 要小心 别掉了 其他看图说话

  他不就是少一个螺丝么?有不缺里面的东西

楼主:
拆下来了,里面只有个弹簧,而且中心的小孔是没有螺纹的,所以肯定不是拧螺丝的,应该怎么搞呢

网友C:
应该是 这个 结构 你现在 有的是 带丝扣的 部位,这是 0618 离合 把右边的 拔出来 宁一点(有一根小针 有卡的 地方)就是 慢档 好像是 能减到4分之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这个 结构 你现在 有的是 带丝扣的 部位,这是 0618 离合 把右边的 拔出来 宁一点(有一根小针 有卡的 地方)就是 慢档 好像是 能减到4分之1吧,

对头!原配就这结构,用快慢档时必须用拔此销子。此销子初学者做起来可能挺费劲,也可用一螺丝代替,但用螺丝代替时,螺丝一定要有紧度,否则运起来容易甩出,造成故障!

网友:
sorry ,看来我需要多拆拆才发言才行。。。。。差点误人子弟

楼主:
 ok,明白了,多谢各位兄弟

网友:
我的么弹簧

网友:
o618上带的2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不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这个 结构 你现在 有的是 带丝扣的 部位,这是 0618 离合 把右边的 拔出来 宁一点(有一根小针 有卡的 地方)就是 慢档 好像是 能减到4分之1吧,

权威解答 赞一个

网友E:
这个东西可以有个简易D法,直接找颗m10的螺丝,把头部车细,好像是6mm左右,用的时候直接拧上,我就是用铜螺丝这样弄了一个,似乎这个部分属于易损件,我看到的好几台0618这个部件基本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可以有个简易D法,直接找颗m10的螺丝,把头部车细,好像是6mm左右,用的时候直接拧上,我就是用铜螺丝这样弄了一个,似乎这个部分属于易损件,我看到的好几台0618这个部件基本都是坏的

哈哈,我也这么想 ,为什么要用铜螺丝?铁的不行么

网友(2010-10-19):
我的是好的,不过我在成都,没有图片

网友:
最权威的来了

网友:
最权威的来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2c257f5-db8a-11df-a277-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最权威的来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0d3ca38-db8a-11df-b199-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最权威的来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03dfec2-db8a-11df-9ea0-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最权威的来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d5e73b0-db8a-11df-a72e-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最权威的来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9ddee63-db8a-11df-9f8c-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感谢“木剑”上传的图片  准备照图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