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安全问题

楼主(2009-12-30):
装机的时候哪些部位的螺丝需要打上螺丝胶才安全? 以后换东西的时候方便吗 拆不下来了怎么办 请老鸟回答 谢谢了

网友A:
所有拧在金属件上的螺丝最好都上螺丝胶。拆螺丝要用电烙铁加热,螺丝胶融化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B:
螺丝胶没那么难拆,要是R48这样的那就要用火烤一下了

网友C:
全换内六角 还是挺容易下的~~!螺丝胶没必要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