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HW25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我买了个这样的电调,到手测试,设置好油门行程(方法参考好盈的),慢推油门到最大,输出不是最大,2212 kv1400 2s锂电 1047桨,只有2百多克拉力

油门拉到最底,突然推最高,输出最大了,620g左右的拉力,但是维持了2秒就不断下降,最后稳定在170g了……晕,这时控上还是全油门的,降低油门再往上推,还是保持170g,把油门拉最低,再突然全油门,可以最大输出,但是也是接着就不断下降到170g左右……设置什么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换上好盈的车用25A,一切正常,随便推油门都可以上到最大输出620g左右并一直维持几十秒(由于很大风,天气冷,没继续试)……说明整套系统除了那个新西达电调之外都是正常的

试过把低电压保护去掉(镍氢模式,0%保护,就是没有电压保护了)和保护方式设成关闭输出,都没用,说明不是低压保护了

我认为是过温保护了,好盈的说明书是说超过110度就降低功率的,可能这个电调的温感器件不正常(工作的时候外面摸上去基本没温度,电调就在桨的正下方,散热肯定非常好)

联系卖家,爽快答应退货,费用卖家负责,所以没有拆解研究了

我想问一下,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吗?因为好盈25A车用电调比较贵,所以不想放飞机上用(飞机是现在入门,在做第一架kt机),这个电调退了之后还买不买这个牌子的电调好呢?

网友:
我们都用的是XXD电调,出厂默认设置就可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可靠的,XXD电调出现问题也没有人理睬,真是郁闷!

网友:
只是这个有问题而已,换个就行了,xxd不错,可以用。但如果你有米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