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池的帮看下是什么电池?

楼主(2009-12-30):
能在飞机上做什么用???????????????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以容量判断应该是镍氢的,性能好的话,可以用在60级以下的固定翼做接收电

网友:
那个黄色的PACK是Ni-MH,可做控电。231800那款可能是Li-Mn或LiFeO4,c数太低,做不了动力电。

网友:
能代替航模的电池,商家都翻出来卖了。

网友:
只能做遥控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