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样的 机器好呢?

楼主(2009-12-30):
我喜欢做些 微型木质家具模型,想加工些木质小零件(小凳子椅子腿,有圆柱型,。。。。如下图),有没有这类的经济型、可靠些机器?最好能包括在木头上雕刻的功能。  如果您推荐的是某种机器,操作它需要什么 设备(如电脑)或 编程什么的话 ,有劳一并赐教!

网友:
微型木质家具用小雕刻机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上面这些微型家具的话,最好有台线锯、一台林工车床(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用手电钻DIY一个也行),如果要开片的话,还需一台带锯,这就差不多了~~~~

网友:
板凳说的差不多了,
补充:一台微型台锯开台脚、凳脚等小方料;一台小雕刻机做雕刻;一台小铣(小台钻也可)做榫眼。
呵这个我做过了有些体会。

楼主:
有没有 一台机器就能完成这么多工作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