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桐木机(未完成),这桐木加工起来还真累。

楼主(2009-12-30):
第一次做木机,基本上不算是按图纸做了,这边听听哪边改改,算是边做边改,现在就差机身跟尾翼了。正在考虑是后推还是前拉!

放下来比比看,机翼有240G了

放下来比比看,机翼有240G了

网友A:
好厚的机翼呀

网友B:
做前拉吧 比后推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前拉吧 比后推好飞

就是一直没飞过前拉的,也想试试,因为是新手,就是怕把马达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厚的机翼呀

翼展165CM,宽22CM,厚度我忘了,好像是有差不多4CM吧!加两个9G的舵机有240G了,不知道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新手来了。处女贴!向大家学习,请多指教!好手艺,好贴!

网友C: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理论,翼做厚了绝对是有阻力的。厚的翼我相信是逼不得以才加厚的,因为厚的翼有三角形的稳定性。航模不必要那么坚固吧,我也刚刚入门的我做的机翼都是平面的,非常坚固,重量轻,就是跟厚的比起来一样的重量的话性能也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理论,翼做厚了绝对是有阻力的。厚的翼我相信是逼不得以才加厚的,因为厚的翼有三角形的稳定性。航模不必要那么坚固吧,我也刚刚入门的我做的机翼都是平面的,非常坚固,重量轻,就是跟厚的比起来一 ...

按升力的原理来分析的话,平TU翼,厚的机翼上下气流速度差就更大,压强差就越大,因此升力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