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SE+AR7100+611(251)+GV-1如何接线,同好教一下

楼主(2009-12-30):
接收:插孔如何插?
THRO(未插,我理解为高压
舵机
准备)
AILE (已插斜盘舵机)
ELEV(已插斜盘舵机)
GEAR(插定速GV-1感度线吗?)
AUX1(已插斜盘舵机)
THRO(油门舵机,插)
GEAR(插定速GV-1感度线吗?)
RUDD(尾舵机,插)
AUX2(611感度线)
在DX7SE控里如何设置?同好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写的比较乱
THRO GV-1的 油门线 油门接到GV-1的 相应接口上
AIL ELE AUX1 按照正常接 GEAR 接611感度 AUX2 接 GV-1感度线 具体控的内部设置就用语言不好叙述了 比较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