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坦克跑偏问题

楼主(2009-12-30):
微调已经到底了,但还是跑偏,大概行走半米开始跑偏,跑偏幅度有30度左右,请问这是恒龙的通病,还是只是我的才会?有没有解决办法,我的是M41A3,金属履带钢波版的。还有就是静止的时候炮塔是有点点松动的,这是正常的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hl这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通病.只是有的严重些,有的轻些.如果楼主实在忍受不了,可以通过换电路板或遥控器解决这个问题.
炮塔松动的问题主要还是做工的问题.基本都是这样的.后来的恒龙坦克的做工就好些.谢谢!

楼主:
哦,谢谢楼上2位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网友:
跑偏是波箱铜套精度不够,或者左右马达转速不均匀,如果坦克向走跑偏可在右边的马达上加个可调电阻,或者右边的履带拆去一节,这样有明显改善
我的也是M41A3刚买不久,稍微有点跑偏是轻度的,HL这个是通病,但是可喜的是M41A3和M26越野不会掉履带,出去玩很放心,哈哈

网友:
把马达左右换用,便知那个问题,小的偏定有的,我的田虎也有

网友:
我来给你个解药:1或2欧10W的可调电阻

网友:
都一样 。。通病了

网友:
我的是小偏  可以忍受   波箱换钢的了  还那德行

楼主:
我动手能力差,不会加电阻

网友:
哈哈,我的虎王不偏

网友A:
大药方:肝脏移植! 换比例遥控,声组,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药方:肝脏移植! 换比例遥控,声组,电调。
不行...還要馬達配對 我的虎王換了聲組電調也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還要馬達配對 我的虎王換了聲組電調也偏

那是2个马达差太多,一般方向微调一些即可。

网友:
小号手坦克的2个电机上有手工贴的标签,应该就是配对记号吧。还是蛮认真的

网友:
跑的时候带点杆量

网友(2010-04-03):
我的M41也一样 冒烟器买来就不能冒烟 干脆撒拆了

网友C:
我的虎驱动轮上轴承后奇迹般的不偏了

网友D:
的却哦,+轴承很能解决跑偏的问题,估计以后恒隆会在遥控器上+微调,就像双降直升机那样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