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问几个室内小飞机的问题,大大门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9-12-30):
我看都论坛上几个制作的帖子,关于用6mm的空心杯电机制作飞机..
1,很多人都说要控制10g以内.......弱弱的问一句,这种微型的飞机需要电调么?(如需要,谁能推荐一个给我)
2,如果不需要电调,那电机,电池,舵机,咋连接??(我只能过450直机哈)
3,这种微型飞机看样子只能用电磁舵机,有没有便宜的,我在淘宝上看到只有1家,要30多块(谁能PM个便宜的地址,或者制作方法)
4,还有那1S电池,总机10g以内,那这电池,用啥?几g?

网友:
电池应该是里聚合物电池,1S的!
这个是不需要电调的,一般接受机电调和控制电磁舵的功能都在一快板子上了!
我对室内机也不是很了解。还请专业人士指正!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A:
用2.4G设备很容易做到整机在10克以内!

 3ch接收机+电调+舵机=2克左右。

网友:
"3ch接收机+电调+舵机=2克左右。"
这样的配置 感觉难度很大啊!(就红外接收的也有点难度喔). 能更详细的表述下吗~~?

网友:
嘿嘿,对于问题3,成品的我也嫌贵,就用他家的线圈自己DIY。制作方法可以翻翻高手们的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1073&highlight=%B5%E7%B4%C5%B6%E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5410&highlight=%B5%E7%B4%C5%B6%E6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h接收机+电调+舵机=2克左右。

我晕,怎么弄的?
我的控是2.4G的
电调淘宝上找到一个微型电调不到1g,但是要55块,我昏~~~~~
还有舵机....这个难度高啊.....有没有简单的制作方法

网友:
越小的东西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