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有动的进,油箱铝管问题

楼主(2009-12-30):
油箱口有3跟铝管最长的那跟接什么??2跟短的是什么管??

网友A:
油箱里面连着重锤的那个是接发动机的,另外两个一个是增压口,一个是加油口

网友B:
基本可以这样连接
最长的在等腰三角形上定点, 伸进油箱内部的部分要向上折一下, 两短管分别位于等腰三角形两下顶点, 一根接发动机, 一根接注油管.
最根本要求, 一定要保证发动机油管360度都能自由翻转.
不知道是不是标准装配方法, 实际应用中, 无论是做什么动作, 从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发动机油管油管大家都用的什么管?我用的是民工那卖的油箱内软管,但是我装好后把油箱倒立重锤并没有倒立下来,还是一柱青天,这样好像不行,飞机向下飞时应该会熄火,不知道是油管太硬还是只有装上针压管以后才会使重锤下来?????

网友D:
应该没事的,油箱横滚重锤能360旋转灵活,猛的机头朝下重锤也能下来,就OK了,民工的箱内专用管不错我现在也在用很好的啊。至于在天上飞行的时候由于重力原因飞机俯冲的时候邮箱里的油是向后走的。。

网友:
奥,有点明白了,不过还是要谢谢LS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