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31 对频求助

楼主(2009-12-30):
请问 rd631 怎么对频啊? 该怎么连线? JR梯形朝哪个方向才是对的?
顺便请教 rd731是怎么对频的?
都还不知道怎么弄,谢谢高手了。买回来都有半年了,还不知道怎么调。只会飞
模拟器
!~~~~

网友A:
把对频线接在电源插头
RD731有专用的对频插头,通电,发射先不开机,看到接收机灯闪,按住遥控后面那个按扭,开发射机电源,待接收机灯不闪,对频成功,以后换一个模型需重新对频一次...

楼主:
还是不懂,对频线该插哪里啊?

网友A:
插在BATT这个通道
如果没有就插在唯一一个横着的口

楼主:
还是不懂

网友A:
你太笨了
不想教你了

楼主:
老鸟,谢谢你了
能告诉我详细步骤吗?还有线的连接对应关系

网友B(2019-12-05):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就插在唯一一个横着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