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最高上18230转!!!!!baja29CC改数码点火试机视频

楼主(2009-12-3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Nzg1NDE2.html
baja29CC改数码点火试机视频.
为了测试数码点火器的潜能,
测试过程中在化油器调整上趋向最高转速作为调整依据,
最终因为空载高转导致排气管被烤蓝
全程记录:

网友A:
看来这款29CC潜力还是蛮大的

网友B:
哪出的机子

楼主:
华盛,KM,若凡
以上都行,主要是数码点火在助力!

网友B:
数码点火
是不是机就是用CDI点火 而不是电磁点火

楼主:
是的,试机用的是数码(数字)_CDI,内置电脑芯片PIC,可根据转速计算点火提前角!提角范围大,从低速的几度到高速的几十度,!这一点磁电机点火是无法做到的.而且可根据需要在程序里重新调整点火角度,以适应各种机型!.因点火提前角合理,所以,在实际使用时表现为:机器震动小(视频可见,不用试车架),提速相当快!!,由于数码点火器可做到:超过26000转不断火,只要不是0转也能点火,因此,
就显示出:数码点火-CDI的优越性能.

网友B:
听一个师兄说 好像CDI 高速时有点跟不上 应为电容充电跟不上

楼主:
想办法解决问题就是了,已超过2W5转不断火(用电机发转速脉冲测试),磁电机在低转时发电弱难点火,高转因铁芯磁饱和也容易断火!!!

网友C:
我没用这个转速都19400了

楼主:
学习
发个短片!机器?HPI.原装小松,汽缸也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