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09-12-30):
一只80长的CAT船壳采用的是玻璃钢!我想采用双发!但是我对双
电机
的要求技术不会。请高手们建议下怎么配置电调,电机,船叶,
电池
,可以跑上个好速度?

网友A:
最好是单动力。这样使用维护都比较方便可靠。
电机腾翔2240 6磁极电机
电池可以考虑ACE最新的竞赛版锂电
桨可以考虑腾翔的CNC系列桨。
电调可以考虑ETTI150A 7S 高压版电调

网友B:
楼上的是高~高配版,没好几千大元下不来,其实做双发不难,一般配置,双B2856,3000KV左右,双125A一般电调,432/3 正,反浆,两组大容量,大放电锂聚电池,或者两组4S A123电池,装得好的话就有不错的速度,费用还不到前者的一半哦,而且用正,反浆,反扭力抵消了,船体比较单浆要平衡和稳定~~~

网友C:
要想破百的话保守要2千多吧!

网友C:
给LZ点建议,选船壳的时候时候不要贪图便宜,最好选择正空工艺一次成型的船壳,不要买用树脂和纤维布人工糊,手糊的船壳重量太重,会影响速度!

网友D:
要让这80CM的CAT跑个快点的速度,电池投入花费让你吃不消,要有6S5000MAH,25C的电组,才好试水,好费电的CAT,我手上也有只这样80CM的CAT,用的是3674电机

网友C:
你就是想破百的话还是整个虾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会参考大家的意见的!

网友:
哦刚想起!我以前玩过环奇A5双电机但是一直都是向一边弯走不能直走如果CAT会这样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D:
CAT 直线跑是最好的船型的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双电机的左右电机转速偏差就会向一边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