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车床多时了,迫于家庭舆论的压力,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啊!

楼主(2009-12-30):
今年早些时候我想买车床,但家里老人严重反对,搞的我一直没下手,因为老人说的也对,我毕竟只是偶尔玩玩,将来十有八九可能会闲置在那里。而又做了几个月模型之后,我觉得必须有一件这样的工具才能完成这个模型,并且以后我也会继续做下去。但问题是,虽然我还是想买,但车床铣床我只能选一个,至少短期内我不能把两个都买,那样会吧我家老太太气坏的。所以就在想,铣床似乎对我更有帮助,用途更广一点。但不知道通过一些简单的DIY,能否让铣床做一些简单的车床工作呢?比如搞个十字台钳,夹把车刀,车个简单的轴之类的东西,我对车、铣都不了解,想请各位大侠谈谈车铣那个用的更多,铣床是否能像我说的那样DIY一下,让它能车个简单的轴之类的物件那?
铣床我看中了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WMD16V
机床参数
1.最大钻孔能力 16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50mm
4.工作台尺寸 400x120mm
5.主轴锥度 MT2
6.横向行程 160mm
7.纵向行程 220mm
8.垂直行程 210mm
9.主轴行程 50mm
10.T型槽宽度 10mm
11.主轴转速 50-2250rpm
12.铣头转动范围 正负90°
13.电机功率 500W

14.包装尺寸 500X450X760
15.净重 60KG
机床特点
1.使用无极变速,调速方便
2.镶条采用斜镶条,经过铲刮加工,两边螺丝固定
3.方形立柱,刚性很好
4.塑料齿轮(如有需要,可选配金属齿轮)

网友:
老有同学问这样问题,老鸟们都烦了,只要翻番老贴,一切都会明白.

网友:
自己买东西关他们什么P事  我的谁都反对 ,我说又没问你们要钱买 喊什么。没人出声

网友:
新手提出这些问题,可见文字是经过精心组织编辑的,既然提出来老鸟简要回答几句又能累死多少脑细胞!

楼主:
唉,还是自己拿主意吧,多谢各位啦

网友:
我才买的WMD25LV,刚度确实差啊,玩好床子不容易

网友:
拿不准的话。。。。。。。

我建议,什么都不买!人民币在兜里比什么都强!

网友A:
论坛三大定律:
1、买铣或买车
2、车代铣或铣代车
3、铣车配齐

我有个铣,把床头拉倒,还是可以车一些东西的,尤其是改了数控的铣,顺便可以实现部分数控车的功能。
铣代车的主要局限:
1、没有通孔、没有中心架、没有尾顶,导致不能搞较长的轴
2、没有自动走刀,无法车制螺纹
3、如果没有数控,那么一些锥形不好加工

能说的就这些了,LZ自己斟酌吧。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说,装夹比较费事儿。
当你要加工的零件既需要车也需要铣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部分时间花在换装、对刀上了,麻烦不说,精度也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三大定律:
1、买铣或买车
2、车代铣或铣代车
3、铣车配齐

我有个铣,把床头拉倒,还是可以车一些东西的,尤其是改了数控的铣,顺便可以实现部分数控车的功能。
铣代车的主要局限:
1、没有通孔、没有中 ...

多谢朋友了,这对我帮助很大,我想还是先买个车吧,如果日后确实需要铣再考虑好啦。

网友:
搞台手板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了,这对我帮助很大,我想还是先买个车吧,如果日后确实需要铣再考虑好啦。

如果你车铣都没有,那有台钻没有?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如果一定只能买一台的话。买铣床比车床用处大得多。
车床几乎每个外加工的都有,因此价钱相对便宜。铣床就不一样了,外加工的地方常常没有铣床只有车床。

网友:
你买车床干什么?这是关键的。你要车的东西多么?直径超过60左右或以上的轴套、轴、盘之类的圆形件,小车床根本干不了。材料硬点的话更难啃。铣床比车试用。事实证明,你要有什么特别想加工的东西,你去买台洗吧、车的活可以交给外面做。如果你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我敢打赌你买回来一周之内就会后悔的。

网友:
支持先上铣。小车刚性差,代铣受限制。铣的刚性要求比车高,铣代车应该比车代铣靠谱。

楼主:
我目前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模型车轴,车轮连接器等简单的工件,东西都不大,我想如果是铣也能做的了,那铣就对我更加有用了。因为以后我想朝着做齿轮发展~

网友:
没家人支持还是算了吧。除非自己有钱一千说成一百

网友:
ls说的对,如果玩这东西,遭到家庭反对。我看还是算了吧,家庭和睦最重要

网友:
装夹比较费事儿。
当你要加工的零件既需要车也需要铣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部分时间花在换装、对刀上了,麻烦不说,精度也受影响。

楼主:
俺的梦想啊,俺已经决定搞个铣床,看中一款,机头旋转角度是左右90度,但托板长500mm,这样的长度的托板能搞个尾顶附件改车床吗?

网友B:
我买啦二手的车床,都3-4个月啦,还在卖家那呆着呢,家人反对,我不在家,没法发货,卖家都愁死了

网友:
买个带自动走丝功能的工具机吧

网友:
既然上道,车和钻铣一样都少不了,既然楼主加工的目的明确是轴和轮那就必然是车床

网友C:
我有办法------先制作一些产品,卖钱给反对你的人看,证明你买车买铣是可以挣钱的,然后反对你的人就不会再反对了,难道说谁会跟钱过不去吗?
   我建议先买小车。车床是机床之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办法------先制作一些产品,卖钱给反对你的人看,证明你买车买铣是可以挣钱的,然后反对你的人就不会再反对了,难道说谁会跟钱过不去吗?
   我建议先买小车。车床是机床之母。

卖的钱还不够交学费的百分之一

网友D:
建议先上铣,觉得铣的用处多。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上铣,觉得铣的用处多。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loveliness:

我也持相同看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买啦二手的车床,都3-4个月啦,还在卖家那呆着呢,家人反对,我不在家,没法发货,卖家都愁死了

兄弟的是什么车?有兴趣要,别说是高级,巨大的~!我需要的只是能加工铜和铝合金,偶尔加工点不锈钢和铁!~

网友:
那说明楼主没什么其他的坏习惯,如果你有小搞搞,唱歌,桑拿,洗脚之类的,那你玩这个,家里人都是举双手赞成,更别提说反对了。我以前是玩一些法律边缘的活动,现在想换个项目玩玩,身边没有一个人是反对的。估计我一脑热就去买台车床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的是什么车?有兴趣要,别说是高级,巨大的~!我需要的只是能加工铜和铝合金,偶尔加工点不锈钢和铁!~

我寄存在卖家那,我还要呢。不好意思

网友:
直接买台多功能的的床吧

网友:
车床附件很多的,个人感觉弄个好铣床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俺已经买了铣床,还没到货,等铣个一年半载之后要是很需要车,那为了不让铣变摆设,也得上小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