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PRO尾轴的精度处理之特殊拔齿器

楼主(2009-12-30):
相信很多的模友都有把飞越PRO传动齿装到亚拓PRO的经验,尾轴部分是个比较动心思的地方,弄不好就达不到理想的精度。现在给大家图示我的方法:

需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既没有量,转动又非常顺滑

需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既没有量,转动又非常顺滑

和原厂的做个比较

和原厂的做个比较

这就是要处理的重点

这就是要处理的重点

这小东西装在什么位置非常的重要

这小东西装在什么位置非常的重要

球头钳是个特殊的拔齿器

球头钳是个特殊的拔齿器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什么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什么

装上垫片开始装了,注意内孔牙与滚刀槽要对准和原来的角度一样

装上垫片开始装了,注意内孔牙与滚刀槽要对准和原来的角度一样

完工一个

完工一个

再备上几个

再备上几个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搞个垫片呢,直接把齿轮推出去一点不就完了?传动的时候受力好象是外推的吧?

楼主:
回复楼上

在尾桨做螺距变化修正机尾偏移的时候是轴向两边都要受力,如果把齿轮仅仅推出去一点能暂时保证精度,时间长是有可能产生变化的,我在处理的时候追求的是可靠和稳定。尾轴的轴向的间隙要很小才可以使得陀螺仪驱动锁尾舵机对尾桨的螺距变化有精确的反应,当然尾推组的精度同样很重要。另外,这个小垫片是传动齿里带的,估计飞越也知道自己的东西有这个需要。

网友:
小心,这样装是没有强度的,很容易空中打滑,自旋炸机

楼主:
千红几点睡的觉?这么熬夜对小千红会有影响的。

轴上的滚槽与齿轮内孔牙是按照原来的角度对准了装的,结合很紧,径向不会打滑,伞齿之间的咬合非常充分,没有虚位。

网友:
哈哈LS说得有理啊

网友:
垫片我装外面一样好亚

网友:
轴传动不好,炸机容易出问题!

网友:
垫片直接加在尾横轴和轴承中间就行了呀!

楼主:
楼上的可能和我的不一样

我的是在无门无派买的,看帖子的第二张图,如果装在尾推一侧等于缩短了尾轴的有效长度,会导致尾推行程不够,而装在垂尾一侧,伞形齿咬合不均会有卡滞的问题(这就失去了轴传的意义了)。经过反复考量,才想出这个办法,经过测量,处理后的尾轴与亚拓原厂的尺寸完全一样。

网友:
LZ的钻研精神真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刚玩。。。还没有换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网友:
精华帖,当之无愧!很有指导和学习的价。 值不错!

网友:
飛越功差最嚴重的是尾管
定位孔每條都不同

网友:
加上个小东西才行.这个小东西是什么????

楼主:
直径3mm的小铜套

就是尾控连杆头上稍长的铜套。当然,能找到2.5mm的更好。

网友:
给LZ一个小建议 拔下或装的时候把那个塑料齿轮在开水里烫一下 操作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帮模友换过450尾皮带齿 效果很好

楼主:
这个办法不错,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又见强人
不得不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搞个垫片呢,直接把齿轮推出去一点不就完了?传动的时候受力好象是外推的吧?
说的不错

网友:
很好的手艺!呵呵~但是要精读还是亚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