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遥控微调坏了,该怎么修?

楼主(2009-12-30):
没大拆过遥控,请问微调坏了改怎么修呢?

网友A:
要看下是什么东西坏了,没原因就算有人回答都不一定能正确,到时反而害了你。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B:
原帖由
北河三
于 2009-12-31 00:02 发表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拆……
把所有的螺丝拆了就可以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