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成新版2.4G模块,忍不住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2009-12-30):
不多话,先上图

发射图

发射图

接收图

接收图

楼主:
沙发自己座。
先说明一下想对上一版改进的地方
1。电流下降了只有150ma左右(之前的200多),但距离比之前的更远了。
2。增加的PPM信号识别指示灯,当PPM信号不对时长亮。检测正常亮一下后长灭。
3。增加当机自动恢复(合适气油机)
4。增加了功率可以调模式,方便过各类认证。
5。改进了舵机抖动现象

这几天在忙着做样机,样机完成后可麻烦各烧友帮忙测试。
在这里顺便祝各位大侠节日快乐。

网友:
看似很精細

网友:
测试报名开始了吗?我报名!

网友:
又有的测试了!不错!

网友:
太好了,这一下有盼头了

网友:
怎么报名

网友:
测试报名开始了吗?我报名

网友:
又见牛人啊。。。

测试好  算我一个行不

楼主:
完成了6套模块,详细的使用方法如下。

1.PPM信号线接控的PPM信号输出。
2.电源负极与电源正机接上控的5V电源。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5V电源不是12V电源。控里使用的7805一般输出电流比较低,建议换成200mA以上的7805。(模块工作电流约为150mA)
3.PPM信号指示灯在检测到正常的PPM信号后会长灭,否则长亮。
4.天线2.4G天线输出接上50欧的天线即可。

调试步骤:
1.按以上指示接好各引线。其实也只三根线分别是信号线PPM线、5V、地线。
2.然后接上电源(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在电源上串一个电流表)。这时如果PPM信号灯闪一下马上灭了,则说明可以检测到正常的PPM信号了(这时电流约为150mA)。发射机调试则完成。

楼主:
接收器接线调试方法

1.通道1-6就不用说都清楚啦~~
2.指示灯按闪烁的速度分别指示四个状态:长亮代表:能收到信号工作正常
                                       慢闪代表:没有收到有效信号
                                      快闪代表:进入了了对码状态
                                      超快闪代表:进入保护设置状态(只有在正常工作下才能进入)
3、对码开关在这里有两个作用,长按4秒则进入对码状态;短按1秒则进入保护设置状态。

整机对码步骤:
看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呵呵,其实很简单的。
步骤1:先将接收模块上电,上电后指示灯如果在慢闪则说明你电源是接对的了。

步骤2:长按接收对码键4秒,放开后指示灯由慢闪变为快闪。

步骤3:打开发射器电源,这时如果指示灯由快闪变为长亮则说明已连上,如果还是快闪则需要检查发射器是不是按之前所说调试好。

步骤4:如果各通道都能正常工作了,就可以设定失控保护功能了。在正常连机的状态下按下对码开关(注意是短按1秒),指示灯会超快的闪烁则表示进入设置保护的状态了。这时可以将各通道的角度设定为你需要的角度,然后再按一下对码开关,指示灯变为长亮,设置完成。怎样来检测设置保护是否正确?很简单,只要把控的电源关上,如果舵机返回到指定的位置则说明保护已生效。

电气性能:
发射模块:工作电流150ma\工作电压4.5-7.0V\功率20dbm
接收模块:工作电流30ma\工作电压8.0-4.0V
工作频段:2410-2482 MHz
频道数量:大于70

补充:
    关于PPM信号:各控厂家对PPM信号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些控的周期长点,有些的周期短一些。参考FU与一些国产大厂的发现周期基本都为20ms,所以该模块只能识别19-21ms内的PPM信号号。如果你的控接上后不能识别(检查如果有没接错线的话)那只能说你的控PPM信号已超出这个范围,这个模块不能使用。

楼主:
关于领用模块

因为试用的模块数量有限,想试用的模友需备下列条件
1.可承受改装失败的风险
2.有电子电路知识
3.以前有改装控的记录
4.完成改装后累计飞行超1小时
5.改装完成后必需发一改装过程使用贴

这次测试活动属于非利益活动所提供模块均为免费。但为保护商家测试
目的故采用淘宝交易平台。交易流程如下:
请到指定地址拍下付款(标价为99.99元)——卖家发货——买家收到

模块——收货时间延期——发使用贴——申请退款(99.99元)——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收到模块后“收货时间延期”为10天,请在10天内发出改装使用贴后即可以申请退款。
过程会产生快递费用,新手慎拍。
有兴趣的模友请短信联系。

网友A:
:loveliness:   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新产品了。

我跟你走的方向不同,现在我的2.4g接收变成5通了,把原来的两个IO分别做成ch1对应的左右转向灯,直接高电平驱动LED,等于2.4g接收集成了转向灯控。

如果你能把陀螺仪集成起来,那很有前途~

网友:
 顶,LZ牛人一个

网友:
申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新产品了。

我跟你走的方向不同,现在我的2.4g接收变成5通了,把原来的两个IO分别做成ch1对应的左右转向灯,直接高电平驱动LED,等于2.4g接收集成了转向灯控。

如果你能把陀 ...

陀螺仪集成技术上没问题,但近期不会考虑。因为采样控制部分并不是我强项,想将2.4G通信方面先做成熟,再找些厂家来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集成技术上没问题,但近期不会考虑。因为采样控制部分并不是我强项,想将2.4G通信方面先做成熟,再找些厂家来配合。
强强联合~~~~~~~~~~~~

网友:
三国 报完名 这边也报个名

网友:
顶 !

找铜河测试,算找对人了 也希望分给我一套 报名

楼主:
呵呵,样品都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