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好坏

楼主(2009-12-30):
我想问一下GY401和KDS800 哪个锁尾好?

网友:
你故意问这个吧

基本没不知道的。

网友A:
当然401啦kds800只有高手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401啦kds800只有高手才能用的

为什么说KDS800只有高手才能用?我也是用KDS800,目前只是练习悬停和飞飞航线,感觉还行吧,头2块电会有温飘,以后就好了。

网友:
LS 的已经是高手了 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网友:
KDS800  中立点调好了 挺好用的  就是不够硬   和401 还是没法比的 ~~!

网友:
我是新手,也是用KDS800,GY401的价钱可以买3个KDS8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