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引擎MAX XXL3初接触

楼主(2009-12-30):
房车顶级引擎MAX XXL3,据说还有个版本是平衡版本的,都非常棒,用于比赛再合适不过了,下面是拆卸组图,供大家欣赏

开始拆卸

开始拆卸

楼主:
拆下缸套,会看到手工打造的迹象,这就是不同的地方

楼主:
上HUDY磨车架,开始磨合,视频稍后上传

楼主:
磨合完毕,打开检查,然后装上事后油,封装,等待比赛使用

楼主:
磨合视频

网友A:
磨合完毕不应该再分解引擎,最多只打开缸头和后盖加油,否则磨合生成的配合就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合完毕不应该再分解引擎,最多只打开缸头和后盖加油,否则磨合生成的配合就白费了。

主要是想给引擎气缸套拍照,我们想自己手改发动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给引擎气缸套拍照,我们想自己手改发动机,呵呵

如果想改发动机,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439&page=1也是你加的精
不过车模发动机改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对的,改造已经过程一样,不过我看到他们改进气缸套的时候是在气口两边类似开槽那样的,没有整个扫平,扩大口子,稍后我发他们改造的图片

楼主:
这个引擎据说要搭配2602的排气管,就能发挥更好的效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改造已经过程一样,不过我看到他们改进气缸套的时候是在气口两边类似开槽那样的,没有整个扫平,扩大口子,稍后我发他们改造的图片

排气口两边扫气道开的那个倾斜的槽叫“许纳尔”槽,是为了与正对排气口的扫气道一起形成回流扫气的。回流扫气是目前效率最高的扫气方式。
不过我的改造是以增大填充量为主要目的,本身没有太注重扫气效率,所以没有做许纳尔槽,而是直接拓宽扫气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引擎据说要搭配2602的排气管,就能发挥更好的效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对谐振管的型号不太熟悉,不过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模友JJKUO介绍的谐振管设计的网址:http://www.camaa.org/tpipe/TunedPipeDesign.html

楼主:
你的研究确实专业很多,我看到他们改的时候没有去看这些,而是直接对照MAX的来进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