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知道什么桨安全 不容易射桨?

楼主(2009-12-30):
RT 有看见好多朋友射桨 我晕 还有射尾桨的 我晕死 怎么不射齿轮?

网友A:
50块左右的325碳桨 尼龙尾桨 不要用塑料的

网友B:
一般木桨容易射桨,其他的只要飞行前认真检查,一般不会射桨的

网友C:
 齿轮除非炸爆,不然它可没那么调皮哦

楼主:
怎么检查他就不会射桨呢 我的桨是买450空机的时候带过来的木桨 还有什么叫齿轮炸暴?